大家进来探讨一下开机进系统掉电的问题

楼主(2011-09-27):
945台机主板,开机能进系统,10分钟后掉,内存,硬盘,电源都换过,系统也重装过,但还是会掉电。。。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那里出了问题。。。是INTEL双桥的板。。。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板子不好修 要有耐心   问题肯定出在板子上  应该是那个小件不稳定造成的 先从电源管理芯片入手吧!

网友A:
在北桥那加个风扇看看如何

网友:
兄弟的意思是U的电源IC。。。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北桥那加个风扇看看如何

兄弟的意思是桥的温度过度导致的。。。对吗。。

网友:
有很多是电源管理芯片不稳定造成的 你不妨拖几下试试! 我今天也接了个联想不稳定的本子 现在也没找到问题 明天板子拆出来慢慢研究下! 这样的比较浪费时间  你测的时候不定那下会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的意思是桥的温度过度导致的。。。对吗。。

嗯,不然你把CPU供电的MOS管全换了看看,这种问题最难修了,因为没掉电前啥都是正常的,过热或者零件不良,而这几个都是发热大户,再看看网卡或者声卡

网友C:
前天也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反复掉电,然后到处找问题 最后发现2个电容(固态的 无损伤)阻值偏小 换掉就好了 楼主也看看

网友D:
945的很多是CPU风扇散不好和导热膏干枯做成掉电的。

网友:
换多几个电源试试,我试过915的机器,用某些电源会自动重启的(电源为新的很好的电源,长时间用),后来换了个二手的金河田反而没再出问题了。

网友E:
U的IC 就是CPU供电芯片啊 还有管子功率不够都容易掉电

网友F:
应是复位电路工作不正常引起的掉电。重点检查、替换下复位电路的元器件:如电源管理芯、IO、门电路、南桥等。

网友:
掉电之后马上摸下,看哪个芯片发烫不正常。

网友G:
有短路也会引起掉电现象!测主要供电对地阻值

网友H:
用波波打一下供电波形,主要看CPU供电。供电波形不好换电容。还有一点,就是BOIS 了。当然这都要先排除外部问题。

网友:
可能是主板上某个元件性能不良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天也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反复掉电,然后到处找问题 最后发现2个电容(固态的 无损伤)阻值偏小 换掉就好了  ...

电容 也会导致掉电啊。。哗。。这个就难查了。。如果电容没鼓包或漏液的话,是很难看出来。。兄弟你是怎么测电容的阻值的呢。。。是拆出来插到万用表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波波打一下供电波形,主要看CPU供电。供电波形不好换电容。还有一点,就是BOIS 了。当然这都要先排除外部 ...

是啊。。我第一个就是看U的供电IC。。。但会不会与IO也有关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短路也会引起掉电现象!测主要供电对地阻值

如果短路的话应该不可能完成硬启动啊。。也更不可能进系统了。。。。。但他就是能进系统。。但是10分钟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是复位电路工作不正常引起的掉电。重点检查、替换下复位电路的元器件:如电源管理芯、IO、门电路、南桥等 ...

兄弟你好,关系到电源管理芯片我就试过。。。但IO,门电路,南桥我没试过。。。能否详解一下关系到IO,门电路,南桥的。。。小弟新手。。。先谢过了。。。

网友:
电源我换了几个了。。。故障依旧啊。。。估计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U的IC 就是CPU供电芯片啊 还有管子功率不够都容易掉电

管子的功率不够也会产生掉电。。。。我之前换U的MOS管都是找板同一位置的管的。。至于功率。。我很少关注的。。。那换管有什么规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945的很多是CPU风扇散不好和导热膏干枯做成掉电的。

兄弟说的我都做了处理。。。故障依旧啊。。

网友I:
看一下,CPU的散热是否正常,还有就是CPU供电,桥供电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不然你把CPU供电的MOS管全换了看看,这种问题最难修了,因为没掉电前啥都是正常的,过热或者零件不良 ...

按兄弟说的。。。就是把声卡,网卡拆了再点机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一下,CPU的散热是否正常,还有就是CPU供电,桥供电滤波。

桥供电滤波。。。????也会造成掉电。。。那我试试

网友:
台式机主板一般为散热问题了

网友:
一、先看有没有发烫的元件 二、应该是有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C:
兄弟 你解决了没有? 至于固态电容测量 可以用比较法 当然最好是取下来用万用表的电容档测量 但是那么多电容拆下来也很麻烦,
我觉得有几个思路可以讨论下
检查是不是 供电带不动负载 供电不稳
看看在什么情况下掉电 比如运行大型程序 看电影 玩游戏(查供电不稳 电容 电源 电源ic芯片) 打开网页浏览(取下网卡看看 有些网卡部分功能不良掉电 这个我遇到过)
还有个问题忘记说了 以前有几个掉电的板子(不是经常)开始也是搞死人了
一个主板换了cpu就好了 奇怪不?
一个主板敲击就回掉电 还是换了个cpu(这个我一直不明白 最先是以为桥虚焊)
你看看参考下

网友:
线索太少,一般来说能开机进系统一段时间掉电。往往是器件可靠性不好。  于系统来说是致命错误才会直接关机,所以首先怀疑供电,特别是CPU和桥供电部份。像电容漏电这种小问题也会掉电的,建议你把桥供电部份的电容拿下来测下,测电容最好用电容表。

网友J:
有没有可能是北桥虚焊呢?

网友:
个人建议 最小系统法开机、只要能显示就不需理会它,慢慢等待它出故障 如果最小系统法一切正常,那只能从硬件入手了 945的主板CPU发热量很高建议楼主换个大功率的风扇试下 再观察下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会不会是电源故障啊!功率问题

网友:
这个不好讲,太广了

网友:
先看电源有没有鼓的或者变色的,没有的话就摸摸南北桥CPU是不是很烫,没有的话就直接刷BIOS吧,还不行的话没招了,直接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 你解决了没有? 至于固态电容测量 可以用比较法 当然最好是取下来用万用表的电容档测量 但是那么多电容 ...

换U我确实也遇到过哦。。也是行的。。但这次不行。。。客户今天来把板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没有可能是北桥虚焊呢?

INTEL桥虚的可能性低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