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颜色不正常

楼主(2011-09-27):
3天前开始,突然三星19“液晶显示器颜色不正,发红,就连开机时显示主机硬件信息的颜色也发红。重装了系统还是那样。可是接到别的电脑上却颜色正常。请教一下,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却色        刷下程序

网友:
在别的电脑上没问题,你的电脑有问题啊

网友:
1) 接頭接觸不量
2) 顯卡的三基免輸出不平衡

网友:
你的显卡有问题吧,换显卡试试

网友:
换一个主机测试一样偏色!说明是显示器的问题!可能是灯管老化导致偏色的!以前遇到过很多次!

网友:
显示器接到别的电脑上正常,估计是主板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主机的vga接口的问题,更显示器的程序没关系,更换主板的vga接口。那是却红色

网友:
应该是VGA数据线的问题,你试着动一下数据线,如果会变好就是线的原因,再就是显卡了。

网友:
安装显卡在看哈接口是不是松的。

网友:
把显示器接到别的电脑上  试下  如果还是发红就是显示器的问题哦   一般是灯管老化发红

网友:
主机的问题吧,应该

网友:
首先检查一下你的显卡驱动,在检查显卡的硬件,

网友:
RGB三色对地看看

网友:
楼主你说你显示器接到别的主机上显示正常,还是你的主机在别人的显示器上显示正常啊,,

网友:
显卡问题,换个试试吧!

网友:
显卡问题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朋友,这应该是你显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显示卡出问题了,换个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