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开机掉电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1-09-27):
前天客户送来一个宏基4520的机器,是单桥的,二话不说,先用风枪250度都吹了40秒,好了,收钱!呵呵呵,大家不要担心会返修,我都干过几次了,就快的是坚持4个月!维修就是真么简单啊!

网友:
吹40秒焊锡会融化?时间会不会太短了

网友:
前面4个月是天热,现在天冷了是虚焊的都要旧病复发的,碰这些机器晕哦.

网友:
那也要把散热问题解决才能用的久

网友:
通病了,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诶呀妈呀 这装备都来做维修了 。。现在这行也烂了 好歹温度处理好点

网友:
我也有个4520的机子,桥都做了还是不行

网友:
不用BGA,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这样的  显卡做了没效果   准备桥了。。。

网友:
用啦没两天又返回来啦,想再吹一吹发现板变型啦,只好扔啦,所以其实报废也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吹吹就好  以后谁还用 BGA 呀   用BGA 一般都重新值球 才能用的住

网友:
问题是BGA焊台贵啊

网友:
过不了多久客户会来找你的啊!!!~

网友:
单桥的问题上不起啊~~~~动不动就要干桥

网友:
学习了。。。。。。。。。

周长宝 -8 严禁灌水

网友:
这样风枪也能吹好,这样容易返修的

网友:
难的你还没碰到过,我天天修的是电路问题

网友:
我只能说你太N了。我们都是上BG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