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维修日记

楼主(2011-09-27):
      大清早客服送来一台机子说开不了机,让给检查一下,,上可调电源测机,电流有微弱跳变,,按开关键没反应,,直接给客户报了主板电路180,RMB  并把客户顺便打发走了,,让等电话消息取机,,
     拆开机器,目测无烧焦,进水,维修过的痕迹,,维修习惯了,刚开始总是离不开使用万用表,四处打探打探,,测公共点,3  5V对地阻值,,发现公共点,,5V对地阻值,偏低,,测量开关电压正常,,跳过保护隔离重点检测,5V上管下管,,表笔量了一下S D 之间阻止只有150欧左右,找块料板拆了两个MOS管给挂上,,对地打阻止,,正常了,,心中暗喜这单又成功了,,加电,测试,,,悲剧了.......5V电压没出来
       突然想到上次来论坛下了份T41的图纸
,找到MAX1631测量V+,SHDN , 电压正常,,ON3 ON5 ,,只有0.8V左右跳变,,正常应该3.3V才对呀,正好手头有两个昨天刚到的1631芯片找了个来换上,,测量ON3  .ON5 正常了,,5V 电感电压也出来了,,
按下开关正常触发,,TMD好景不常,,跑到0.7突然掉了下来 ,,悲剧再次重演,,5V下管被烧穿了,,见鬼了,,正纳闷突然想到上次论坛一友友发表的维修经验帖子里说到,,这样很有可能是控制级短线或管子不良引起。NND两个好端端的管子搞上去管子出问题基本上可以排出了,,,测量19脚到下管,,*脏话*,还真TMD开路了,,直接接了跳线过去,,又找了MOS管挂回去,,上电,,一下子就跑上去了,,接屏,,LOGO,出来了维修完成,,

网友(点评):
兄弟,一字之差谬以千里啊,是断线不是短线吧,会让好多兄弟误会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4619-1-1.html

网友:
不能吧,这么复杂的故障如此快速的解决了,高啊

网友:
兄弟,一字之差谬以千里啊,是断线不是短线吧,会让好多兄弟误会的!!

网友:
不错的帖子 学习了 像这种贴子多点就好了

网友:
三言两语就搞定了,

网友:
学习了。。。。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不详细,电路没说清楚,MOS管也有名啊,

网友:
不错,搞好得有些功力啊

网友:
楼主功力是有的,表达再清楚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