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显示器5v电压不稳,带不动负载,求助

楼主(2011-09-27):
就是这个板子电容爆浆,换了,右下角的一个贴片二极管也过热损坏了,随便找了一个换上了,这个二极管不明白是怎么工作的 ,正极接5v,负极接12v,应该一直处于截止状态,为啥还能过热烧坏呢?没找到电路图没法分析,哪位大手子给指点一下,没换之前还能显示一下,现在直接出竖条不显示,杯具啊

补充内容 (2011-9-30 21:22):
找到问题了,就是那个二极管的问题,没它5v电压不稳

网友:
那又短路吧  是不是HKC的显示器啊

网友:
烧坏的不是二极管,是7.5v-9.1v/60MA的稳压管,用于保护后级高压电路,防止关机待机12v瞬间升高击穿mos管。该件击穿损坏的原因,一是5v整流管有虛焊或滤波电感开关变压器等引脚虚焊,二是5v滤波电解损坏或容量下降过多失效,三是5v后级有严重漏电损坏元件形成5v负载过重,电流超过2A使电压下降严重。应急修理时,可以用一只470欧-1K/1W电阻暂替代该稳压管,然后重点检修5V支路估障。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3848-1-1.html
看一下这个贴和里面连接的帖子应该就知道修了。

网友:
是的,应该是还有电容有问题

网友:
谢谢,
回去看看,这边不好买稳压管

网友:
应该是还有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