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KW300不跑U求助

楼主(2011-09-27):
一台七喜KW300(板号SW1)上电不跑U,经过几个同行维修过,同事接手时发现南桥和北桥和EC干过,BIOS刷过,一上电,电流到0.42到0.80左右,大多电流直接到.08,飞线跑码卡不跑码,上不上内存都一样,因报价高,同事发现南北桥干的有问题,首先怀疑南桥有问题,换了新南桥,还是一样的问题,后来测了很久,无发现问题,换了新北桥,结果一样.交给我处理.CPURST有,CPU基准也有,用假负载测CPU到北桥,北桥到内存都没有问题,无示波器波形未知但测量各测量点电压正常,当测量CPU供电MAX8771,PWRGD只有4.5V,它是由5VSUS经过1.91K电阻而来,它无电阻接地分压,怎么说应有5V,如图,测量各处5VSUS都无问题,排除万用表误差,此PWRGD是给南桥发出PCIRST复位基本条件,南桥是新的,不可能拉低,另一处到一门电路,测量排除.因广达SW1这前修过很多块,印象中到电流到0.67左右就显了,在0.67前还有好次次电流跳变,此机大多电流上0.8,无明显跳变,说明有短路,是不是CPU的PWRGD只有4.5引起?可是断开DELAY_VR_PWRGOOD电流到0.44,无PCIRST,说明它应是没有问题,用万用表红笔测量这个点时,电流到1.42A,不可思义,请各位高手求救!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太专业了,看不懂啊,我什么时候能这样修机器就好了,,,,对了楼主,你用什么软件在图上花的圈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