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网卡芯片不良或不上网卡芯片会导致跑码“01”不显示

楼主(2011-09-27):
HP  520   945GME  上电0.45A——0.5A——0.45A左右有跳变,跑"01",不显示,不装内存跑“DE”.
1,拆机当时发现散热器内已经堵得很,所以认为是北桥虚焊了,先加焊了北桥后还是一样。
2,换个北桥还是一样。
3,模南桥和网卡都有点过热,先取下网卡,上电还是跑"01"。
4,把南桥换了,也还是一样不显示。
5,这时想这机子是不是也同宏基的一些型号样少网卡是不会显示的。、
6,找了个新网卡82562GT装上去,上电跑码到了"41",此时电流也是在0.5A上下跳动,
7,呵呵!接屏显示了,电流上到0.9A左右。走了一圈的弯路呀!!!
8,为了再次证明下这机子要装网卡才能显示,我将网卡芯片取下,上电果然还是跑“01”,装上网卡芯片就能显示。
9,另外这机器要内接显示后才能切换到外接显示。

网友:
没见过这种现象,不错学习了

网友:
嗯,确实,有些板子不装网卡芯片,或是网卡损坏的情况下是开不了机的,我怀疑问题是不是在bios里

网友:
见过网卡烧了,不能亮的,上了还是烧的,但网卡不良暂时未见,见识了,要牢记
万事有可能

网友:
哦  原来 是跑U  拆外设拆好了

网友:
缺一不可

网友:
没有网卡或者网卡坏掉不开机?

网友:
遇到过不上显卡不过内存的 SIS芯片组

网友:
我前天也遇见一台ACER5570的,跑08,显卡修过,以为是显卡的问题,更换显卡不好,仔细看主板才发现网卡被人拆了,试试装上网卡真的开机了。

网友:
SL410K的机器装不装显卡或显卡芯片坏跑码都一样,跟好机器跑码没有两样。

网友:
这板不好修!看其它同行报废修不好的也两三块了!

网友:
以前也听说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没有遇到过

网友:
网卡不上或坏会档Post,可能是bios设好了,多谢分享!

网友:
那如果让雷劈得无法接线了,网卡也就不可以用了,是不是要差网卡相关功能脚位,然后该断开的断开,开导通到就连接上,这样是不是可以亮机呢。还是一定要BIOS检测到网卡才行

网友:
算是见识过了。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