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开机不自检,求救

楼主(2011-09-27):
接客户机器CQ40两台inter,都是进水,I/O进水腐蚀严重 不开机  。换之开机但不自检电流0.36 不动,换U无果,求解,量3,5v正常,开机时cpu供电也有电压,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进水的机器。真的很让人上脑!

网友A:
南桥有无复位……

网友B:
好像还没有跑U吧   查下跑U 的条件

网友C:
上个图纸上来,大家一起看下问题,不然还要去找图纸

网友:
没过U。慢慢查

网友:
仔细观察进水的机子腐蚀

网友:
先看看时钟有没有出来,要是时钟出来了。那肯定是南桥没有复位。查南桥的两个PWRok信号

网友D:
cq40的BIOS好坏,看大小写灯的闪烁次数,一次代表不跑码,二次刷bios,三次干显卡(AMD的干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有无复位……

小弟是菜鸟,南桥复位怎么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还没有跑U吧   查下跑U 的条件

有供电,有时钟,上U不上U一样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个图纸上来,大家一起看下问题,不然还要去找图纸

大哥,我也想要个图纸,可惜没资格下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U是好的话,看下U地座子

U座子附近没进水的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D:
cq40的BIOS好坏,看大小写灯的闪烁次数,一次代表不跑码,二次刷bios,三次干显卡(AMD的干北桥)

两台一样的机器,互换一下涛声依旧

网友F:
看一下PCIRST#复位信号有没有出来,量一下CPU的供电电压有没有,最后用CPU座量一下CPURST#信号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一下PCIRST#复位信号有没有出来,量一下CPU的供电电压有没有,最后用CPU座量一下CPURST#信号有没有。

cpu   有供电,复位没找到图纸,所以没量出来,请问大哥你有图纸么?给小弟来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