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不开机

楼主(2011-09-27):
机器插上可调电源,有0.02A左右的电流,但马上就掉下来了,有3.3V,5V待机,开关键有3.3V电压,按下触发键后,也有0.02A左右的电流,马上就掉下来了,3.3V,5V电压消失,开关键3.3V电压还在,南桥晶振和I/O晶振正常,其他的就测不出来了,我以为是后级有短路的地方,可测量全板也没发现问题,我对电路不是太懂,求各位大大给瞧一瞧,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拜托!

网友:
中肯建议:送到专业维修笔记本的地方看一下

网友:
你检查一下温控ic,是他把3V, 5V 的开启关闭了

网友:
2楼的不地道,你不说话也无所谓,什么叫专业维修,要不要我把机器寄给你,你来修!

网友:
学习中哈,帮忙顶下

网友:
查看各供电是否有短路

网友:
2楼的就是喜欢抬杠,挺可爱的。 可能他是维修高手,看到小白问问题就烦。如果不问,谁也没法掌握很多经验。不懂就问,这本来就是论坛的初衷,让大家交流的。
我也是小白,电路不是很懂,帮不到楼主了。不知道楼主说的,待机电流有一下就没,然后没有待机电流,还可以测到3.3 和5V是什么原因,等待好心人 解释一下。

网友:
一按开机键就没反应了是吧,那可能这时KBC芯片已经接受到跳变信号,而发生的信息被拉低了所以就被关闭了系统供电的SHDN,你查看一下这主板的电路图吧,看看KBC有没有接到开机高低高的跳变,然后看看应该是哪个脚 发生相应的信息给南桥,有可能在这一路发生的时候产生了问题,所以又关闭了系统供电的开启。这种麻烦。得看图

网友:
有的供电没出来吧

网友:
或者后级短路了找点路图查查呗

网友:
拔COMS电池,重启
路过

网友:
DELL的机器有电压没出来就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