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761GX维修一例

楼主(2011-09-27):
     上电,不跑码,DEBUG卡有PCIRST#.上假负载,发现CPU PWRGD和CPURST#都为低电位。网上找到图纸,下载分析了一下。CPU PWRGD南桥发给CPU的电源好信号,CPURST#是北桥工作条件正常后收到NBRST#和PWRGD才会发出。综合这两个条件,查了一下PWRGD这个信号。测R287 PIN2没有电压,再测MN2 栅极为 5V的高电平,估计是电平转换电路出问题了。继续往上跑,点击QN7基极只有0.2V左右的电压,而且很不稳定。怀疑C135漏电,直接翘走,上电,故障依旧。接着最大嫌疑就是QN7了,拆下来测量,没问题啊。。郁闷。难道主板漏电吗?对地测QN7基极,电阻只有1K左右,明显短路了。。断开原来的,悬空QN7基极,R221 PIN2,飞线。C135是延时电容,也得补上。上电,直接26.
       装好主板,测试发现使用一段时间后会闪屏,集显的,BGA再说。NND,涛声依旧。。打VGA接口  H,V阻值,发现PIN13偏低一点,把VC7拆掉后好了。

网友(点评):
请问楼主这主板pdf在那找啊。我找了两天了。精英760GX-M2 v:3.0都没有找到。

网友:
赞一个 思路还是蛮好的

网友:
VC7不是在15脚上吗??

网友:
楼主的图纸是哪找的。。修机就图纸效率就是好啊。。。。

网友:
有图纸就是方便啊!

网友:
这么分析图纸,是不错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思路很清晰,赞一个!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啊。。。。楼主有大量的图纸分享一下吧。做做好人。。。传给我。。。

网友:
台式机图纸好像不好找

网友:
江山倍有人才出,看来得努力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