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保护卡破解办法点拔?

楼主(2011-09-27):
硬盘保护卡破解办法点拔

硬盘保护卡 方正、联想等国产品牌电脑的硬盘功能。

我现在:

1、启动光盘,执行DOS;

2、执行CRDISK 硬盘保护卡破解命令

3、按提示操作:
   A提示 硬盘标号 1-4;我则选1(一个硬盘)
   B提示 消除保护卡、快速格盘、全面格盘
     我选1再选第2项
   C分别提示 成功
4、执行DM低格软件重新分区硬盘

有一个硬盘通过以上步骤成功了。其他的两个硬盘操作失败。请指示!

网友:
硬盘保护卡是什么东西,是笔记本上的吗?

网友:
我也不知道。。

网友:
方正、联想等国产品牌电脑的硬盘功能。

网友:
楼主没用mhdd的擦除功能试一下吗  一般这样  都是用PC3000擦除个开头

网友:
?????55555555云里雾里

网友:
直接PE下面全干掉   重新分区   OK  哪用整那么麻烦

网友(点评):
晕,,你懂什么是硬盘保护么,,呢么简单还用搬上网来啊

网友:
谢谢loneiy 朋友,MHDD 4.5 我下载来试试。

楼上朋友:152638 ,也谢谢你的方案。

PE下的所有磁盘工具几乎都无法派上作用。

垃圾保护卡,关键是它现在不能安装新系统,全盘被无端保护起来了,原来一直可以安装系统。

网友A:
楼主,  这个有那么容易啊!
我见过的是在硬盘里的主引导 还有记录表 还有一个分区里, 再加上BIOS里都有这个保护卡 的!
然后BIOS是不能更改的, 就是不能从光驱启动 。 什么都做不成。个人用的电脑干嘛用保护卡?除非在公共场所,莫非楼主想搞破坏?

网友:
一般我是重新格式化了。

网友:
PE下面弄不掉?
我弄过的笔记本不算多 但也不少的说
我确实不懂你们说的硬盘保护  你的图片呢?
我只知道在PE下分区工具是可以的
就上个星期给别人整两台HP的笔记本就是

网友:
还没有遇见过这问题值得学习下

网友:
网友:最后De持着。
楼主,  这个有那么容易啊!
我见过的是在硬盘里的主引导 还有记录表 还有一个分区里, 再加上BIOS里都有这个保护卡 的然后BIOS是不能更改的, 就是不能从光驱启动 。 什么都做不成。个人用的电脑干嘛用保护卡?除非在公共场所,莫非楼主想搞破坏?

我是单位电脑,原来是方正电脑集团经教育主管部门下拔的电脑,学生用机,型号:方正E330系列,均有硬盘保护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个有那么容易啊!
我见过的是在硬盘里的主引导 还有记录表 还有一个分区里, 再加上BIOS里都有这 ...

是学校电脑,学生专用电脑。教育部门下拔的。都是上了保护卡,联想电脑和方正电脑。

网友:
怎么觉得我 OUT了  这玩也  我还头一次看见

网友:
是还原卡么??
市面上网吧用的那种PCI还原卡,拔掉还原卡,重写MBR(不是分区,格式化哦),100%搞定。

网友B:
     有些还原功能是加装在BIOS里的。  高级一些的是在硬盘的隐藏分区里.....    LZ说的东东我见的也挺多的,DM里低格五分钟应该可以搞定,就可以装系统了,只是每次在启动电脑的过程中都会出现要求安装保护卡的提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些还原功能是加装在BIOS里的。  高级一些的是在硬盘的隐藏分区里.....    LZ说的东东我见的也挺多的 ...

我开始用CRDISK再用DM,成功了一个,后面的硬盘就再也没成功过。不知何故?还有解了之后开机不会显示提示安装保护卡软件了。很好使用。。。
我先试试MBR刷一下,看效果如何。

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开始用CRDISK再用DM,成功了一个,后面的硬盘就再也没成功过。不知何故?还有解了之后开机不会显示提示 ...

可能是我DM的时间比较短吧,哪个安装 保护卡的提示还有,改天遇到这样的机子,重新试一试,也试一试lz的方法。

网友:
低格还不懂,学习下

网友(2016-04-21):
硬盘不糊卡确实挺烦人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