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不显没思路

楼主(2011-09-28):
V3000北桥是6150     做了北桥后 故障一样  换南桥电流正常 但还是不显   BIOS刷了  看电流都显了  但就是不显   不知道修了  请给点思路

网友:
CPU容易坏,换个试试

网友:
讲清爽点,这样谁能帮你

网友:
换个CPU 不行在接着换北桥

网友:
如果你確認你的焊工沒問題的話, 量一下6150的供電對地阻值, 如果不行換個橋吧..

网友:
都换过了,还是不行!还是没解决

网友:
确认焊接没有问题?

网友:
换CPU之后不行直接换6150

网友:
v3000的能亮的主板才200多
你要么?我这还有2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