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20寸液晶 亮一下黑屏 有影像 大家一起来探讨 图文

楼主(2011-09-28):
                           惠普的“ HP 2009f  ”显示器

本人在电脑城电脑维修学徒  看到一块快要报废的屏 想自己实践锻炼一下能力 就40块钱收下啦

收回来的时候屏右边已经黑啦 像是呗东西砸坏的 但是还有百分之85的部分完好

插上电源和VGA信号线 按一下PW电源开关 开关电源指示灯亮(绿色),屏亮一下就黑啦  (亮的时候和正常一样)

黑屏后仔细看还能看到电脑上正常的桌面呢,但就是背光在开机的一秒钟内一闪即逝,电源指示灯常亮(绿色)。

我想应该是背光供电部分出问题啦

把屏拆开看看究竟吧。送来的人说被人拆过,我也是对它很好奇的迅速拆开啦显示器外壳和里面的金属罩,然后把

电子版拆卸啦下来  一块驱动板、一块电源/高压一体版、和一块按键板,剩下屏部分 和一对小音箱

我是新手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放到这里让高手解决一下困惑 也可以让新手、菜鸟学习参考一下

据我分析电源区和驱动板应该没有问题还有按键没有问题,出问题的大多都是高压板部分,因为高压板是给背光灯供电的

背光灯不亮 就更有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啦  但是开显示器的时候 还能够亮一下(和正常时候的显示器一样)然后就没有背光啦...??? 还有的插座没有连线 下图

不知道1号插槽是插什么的 一厘米左右 像是一个小的排线

不知道2号一个四针的插座 插什么的???

不知道之前拆机的人 拿掉什么东西没

简单看拉一下 电容、和其他电子元器件没有明显烧、坏的痕迹

都说换个高压板就好啦 我感觉也是  但是不用全部换掉 既然能亮一下 说明坏的只是一个小部件吧 (也许哈)

也有的说灯管坏啦也会闪一下的   我想知道怎么简单测试灯管坏没坏啊  我想这也是大多数新手想知道的

上图电源/高压一体版 看高压板应该是四灯 小口的吧

最后还是请高手出面 显示您的维修才能 教授一下我和大家吧

补充内容 (2011-11-5 16:45):
显示器已经修好   真如同大家说的 高压保护啦  修复解决  谢谢各位

网友(点评):
亮一下就灭一般是高压保护了,高压保护可能是四路灯管电流不平衡,因为外屏已经碎了,肯定受过很大的外力,怀疑有灯管断了造成四路灯管电流不一使高压保护了 同意二楼的!!!外接灯管试试

网友A:
亮一下就灭一般是高压保护了,高压保护可能是四路灯管电流不平衡,因为外屏已经碎了,肯定受过很大的外力,怀疑有灯管断了造成四路灯管电流不一使高压保护了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这样的问题一般是灯管坏了或者是高压供电不稳遭成的保护

网友:
你可以拿单灯的高压条 一根一根灯管试下 如果摔过  99%的可能是摔过那地方的那两根灯管断了 刚好 你又可以拆开来换灯管练手了 呵呵
1号 那地方本来就没有东西的 2号 可能是插小音箱的控制接口也有可能是没有的 如果不明白 那就别插了

网友C:
找一个确认是屏坏了的,把整套灯管拆下来,然后把这台显示器的灯管拔掉,接上用来测试的灯管,就可以判断是高压板出问题还是灯管出问题了。
然后再准备一个单灯的高压条,用单个测试被怀疑的灯管,如果能用可以显示电流的稳压电源供电,通过电流对比,还可以知道哪个灯管有老化或者断线(断裂)。
这两样东西也是常用的必备工具。

网友:
先用通用高压板  测试一下灯管好坏   在做判断吧

网友:
可以是高压条坏了吧,用一个好的代代看!

网友:
代换试试了,灯管、高压板都试试

网友:
代换高压板试一下就知道故障了

网友:
用笔记本通用的单灯高压条 接上12V供电 先测试下每根灯管是不是都是好的 如果是好的就改个通用四灯高压上去 试试 就能试出哪得问题了

网友:
灯管坏了,要全部打开换灯管啊,也可以练下手

网友:
先测灯管啊?要是灯管是好的就是高压啊!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一下就灭一般是高压保护了,高压保护可能是四路灯管电流不平衡,因为外屏已经碎了,肯定受过很大的外力, ...

高压保护能否去掉 灯管有的烧坏啦  不是还有剩下的能用吗? 我就是不想那么麻烦 我是新手 想稳一点修好它 能用就行 灯管不会换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一个确认是屏坏了的,把整套灯管拆下来,然后把这台显示器的灯管拔掉,接上用来测试的灯管,就可以判断是 ...

有没有简单点的 不换灯管 能亮就成  谢谢版主滴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这样的问题一般是灯管坏了或者是高压供电不稳遭成的保护

怎么去保护 还能稳定供电 (不换灯管情况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简单点的 不换灯管 能亮就成  谢谢版主滴关注

简单的办法有,论坛里也有很多这样的帖子,你可以搜索一下看看,主要就是两种办法,一种是把四灯高压板改成三灯或两灯来使用,另一种是换两灯高压板来点剩下的灯管,但是如果你遇到的屏坏了三根灯管或者是同一侧的灯管坏了两根,就只能更换灯管了。
如果有信心的话,还是把坏的灯管换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办法有,论坛里也有很多这样的帖子,你可以搜索一下看看,主要就是两种办法,一种是把四灯高压板改 ...

真是万分感谢啊 给我的信心 我要用上啦    学习一下前辈们的胆大心细  ...

网友:
百分之90是灯管坏

网友:
测灯管 检查高压  电源(重点是负载带不起)

网友E:
我也认为先测试灯管,灯管没问题在去考虑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认为先测试灯管,灯管没问题在去考虑高压。

谢谢  你能说一下怎么样简单测试灯管吗 ???    说详细点  先谢谢啦

网友:
这种情况灯管

网友:
测12V高压供电正常否,开启电压正常否。屏是撞坏的,先替换灯管试下。确认不是灯管问题后接单独高压条试下。

网友:
改高压,改成双灯或单灯的,不过亮度不如以前了

网友:
这种机器的灯管很容易坏的,换灯管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先确认灯管有没坏,没有那就是高压条的问题了 .

网友:
你可以用外置灯管测试啊,排除 是灯管问题还是高压条问题啊,你这种情况应该是灯管问题啊,因为这台机器背摔过的,灯管可能坏了,导致电压保护

网友F:
汗,这样的屏都报费了呀,晕,我怎么遇不到呢。。。。。

网友:
不是有灯管坏了就是高压板不正常,造成保护!

网友:
先试灯管吧,因为我也刚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就是灯管坏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6楼的 我同意,遇到问题可以用排除法!

网友:
屏都坏了,还修什么呀!这个一看就是灯管的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汗,这样的屏都报费了呀,晕,我怎么遇不到呢。。。。。

报废嘛 到是差不多  还有百分之90能用 坏啦一个边  修一修练下手 修好啦就凑或用 修不好也无所谓 只想大家看一下  尤其是新手  帖子缺少图片类型的 我就发上去啦

网友:
这应该是保护了。查下相关电路。

网友:
哦。说错了。应该是灯管没亮,查高压版的工作条件。

网友:
原先如果是上下各2根,共四根灯管。假如我检测到有一根灯管坏了。可以直接短接灯管的2个脚嘛?我看到有人这样短接过。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有效方案。

网友:
提议不错  但好像不太好

网友:
大家分析的对,建议楼主换灯管

网友G:
灯管的可能性很大啊,最好全部更换,要不然背光不均匀

网友:
引用 网友G:
灯管的可能性很大啊,最好全部更换,要不然背光不均匀

哦  还得全部更换啊

网友:
99%灯管坏了

网友(点评):
就是灯管断拉 换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