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刷BIOS 刷不进去 出现提示按“1”

楼主(2011-09-28):
2张一样的A 显卡(牌子 型号 同一批买回来) 我备份 显卡的BIOS 出来  然后打算 把的BIOS 刷到 显卡上

结果在刷得过程中 不断出现 这样的问题 提示叫我按 1     求解 求解

请看图     97.ROM  和98.ROM 是同一个BIOS  就是一个在桌面备份出来 一个在DOS 备份出来

网友A:
楼主你指定的路径或者文件名应该有问题!你可以重新备份再刷下!

网友B:
没有发现显卡核心,你能刷得进去就神了,检查显卡接口电路,供电、时钟是否正常,或者芯片坏了!!

网友C:
没有发现显卡核心,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指定的路径或者文件名应该有问题!你可以重新备份再刷下!

应该不是吧  2个BIOS 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发现显卡核心,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小弟不才 怎么看出是没发现显卡核心?

网友D:
芯片是不是刷坏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没有发现显卡核心,你能刷得进去就神了,检查显卡接口电路,供电、时钟是否正常,或者芯片坏了 ...

adapter no found  翻译过来就是“没有发现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是不是刷坏了啊?

等下我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apter no found  翻译过来就是“没有发现适配器”

原来英语 也很重要~~~我直接拿去修吧

网友E:
英文非常重要。

网友:
呵呵我没见过新片刷坏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英文非常重要。

谢谢~~~指点~~~~~

网友:
路径中有没有中文?

网友:
请问显卡刷程软件怎么做得批处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英文非常重要。

怪事了 拿去电脑 给师傅 人家有刷进去了 刷了一个蓝宝石1650 的BIOS 进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怪事了 拿去电脑 给师傅 人家有刷进去了 刷了一个蓝宝石1650 的BIOS 进去

楼主你没问问你师父你为什么没刷进去么?在下也很好奇!期待佳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没问问你师父你为什么没刷进去么?在下也很好奇!期待佳音!!!

我也没的看 花了15元 个显卡师傅去修 他说2个小时后过来拿  之后我就走了 昨晚一直一直不断看显卡 都没有发现有修过的 连灰尘都不见帮吹吹~~~~~~

网友:
不抓桥
有的需要解锁

网友:
没认出显卡怎么刷? 如果显卡没问题就是主板坏  别人能刷 如果是插主板上刷的证明你的主板不行 如果编程器刷的另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