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400郁闷了半天的问题,结果却很可笑……

楼主(2011-09-28):
HP  NC6400,来的时候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会反应奇慢,根据论坛里的案例,更换一三极管搞定,进系统正常,于是乎为了考证稳定性,决定重装一个系统试试看

问题从此开始了,纠结的维修过程……
1、装完系统,结果发现设备管理器里面只有无线网卡,却没有以太网卡,右下角的图标也没有本地连接打叉的现象
2、难道系统版本有问题?更换了N个系统,结果都是一摸一样的……郁闷啊,难道是被客户给黑了?
3、于是乎开始了漫长的测量过程,网卡接口,网桥,…………
    继续…………中…………
4,感觉快崩溃了。
不管了,直接把机器扔给客户,有问题再说了

5,客户来取机器了,让客户自己检查吧,我在一边瞅着情况吧。

6、客户一看,嘿,系统比以前快多了,乐了……

7、终于客户要求检测网络了,唉,给他网线吧

8、这是一个神奇的网线,我的天啊,插上网线,居然发现了新硬件,一看,不就是那以太网卡吗?我的神啊
    苍天啊,大地啊,给我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啊。

终于明白,这机器安装系统之后,接上网线,才能识别到以太网卡,但是我以前一直都没有接过网线!!!!!!

修完了,客户也满意的走了,可是我却感觉又好气又好笑,唉!当做是买了个教训吧!!!

网友(点评):
14楼有BIOS说明

网友:
秋雨同学说下是哪个三 极管吧 懒得去论坛翻了撒.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啊。我碰到的是无线网卡没打开,无法识别,打开后重装驱动才搞好了。

网友:
哈哈  有些机器是要插网线才认得到网卡的 以前在公司里弄一台 看到没网卡 怎么都弄不好 后来把网线一插  竟然出来了 悲剧

网友:
这都是谁设计的啊,坑爹啊都是

网友:
IBM t40好像就有这种设计吧,

网友:
这种设计在联想的机器上见得多了,见怪不怪了

网友:
遇到过一两次,所以我一般情况下都是插上电源适配器和网线装系统的

网友:
以后碰见就知道了!谢谢LZ分享

网友:
我前两天也修一台6910P也是慢,看了论坛上换了三极管好了,后来我打开电路图,想了解那个三极管的作用,可是看了半天还是不能理解啊,有谁理解能够详细解说一下,就最好了。期待解说

网友(点评):
小贝花的帖子里面说的很清晰了,你可以看看

网友:
新机器好多是插网线才自动开启网卡的,节能设计

网友:
LZ更换哪个三极管?型号是多少?

网友:
小贝花的帖子里面说的很清晰了,你可以看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4646-1-1.html

网友:
这个在BIOS里边有选项可以设置的。。开启的话就是用无线的时候屏蔽有线。用有线的时候屏蔽无线。节能设计。这款机器的BIOS功能还是蛮多的。我现在的机器就是这个。。

网友(点评):
这个玩意以前还真是没有注意过,本以为软件咋还不错,今天看路还很长哟

网友:
楼主能否告知更换那个三极管啊,谢谢了

网友:
谢谢,看来还真的是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