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主板,反复的跑00-50-23-46-ff 一直反复的跑。

楼主(2011-09-28):
AM2主板,反复的跑00-50-23-46-ff 一直反复的跑码,没有报警声。
内存供电正常,3.3V 1.8V 都有。
请问有谁见过这样的跑码,这样的主板故障啊???急求中。。。。。。。。。。。。
补充内容 (2011-9-28 22:29):
主板是单桥的。
主板故障

网友:
我碰到过不少主板是CPU座虚焊复跑马的。用力压CPU再开机就能点亮。

网友:
就是反复重启就是?单桥的?

网友:
建议楼主加焊下桥再试试!如果没有BGA焊台那就送同行维修下 没有工具就是麻烦

网友:
换内存 换U 压U压桥 在不行 就刷BIOS换桥

网友:
解决了吗?什么问题

网友:
乱码的先刷BIOS

网友:
刷BIOS不行,可检查下USB的过流保护电路,PS/O的电路吧。

网友:
看不太懂!就只有内存的电压吗?

网友:
侨开焊了加下桥应该就OK了

网友:
先刷 BIOS 不行在用BGA 烤桥

网友:
内存通信通道有问题,压u或者清理内存槽

网友:
测接口阻值,刷BIOS,压CPU压桥,换IO,再加焊桥了.

网友:
个人判断是桥问题,丢一边了。多谢大家的意见。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