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28):
我有一台美齐JT229RP 现在测电源板下来只有5v和25v
没有12v
现在我应该怎么办?
求助

网友:
电源5V接主驱动板,25V是高压驱动板电源。有些高压驱动是12V供电。并不是电源板都有12V.

网友:
有电压是我没接驱动板的时候量到得 我接上驱动板和按键板 在测 什么电压都低 特别是猪供电里的300V现在只有 零点几V现在搞的我头大 我现在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啦 知道的说下 我的显示器是JT229rp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