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8IPE1000G如何刷BIOS

楼主(2011-09-28):
这板的BIOS文件扩展名是F5,刷新工具是FLASH891。由于没有编程器,我只能取下BIOS,用别的主板带电刷,但提示BIOS写保护。写保护的原因是FLASH891没有识别出BIOS芯片的信息。请问有什么别的方法解决吗?

网友:
换个刷写程序,如果能经系统可以试试这种。

网友:
我上传了文件怎么看不到啊,程序名字是AFUWIN。下不了就自己去百度吧。

网友(点评):
你搞清楚afash891再说。没你想的这简单的。

网友:
那不好意思了,我都是用编程器刷的。FLASH这种我没怎么用过,我只是告诉他有这么个工具。

网友(点评):
请问兄弟 你是用什么编程器的,我用的是恒通2009的 感觉这个不好用哇!推荐给我啥

网友:
技嘉板有厂家的WINDOWS刷BIOS的程序,你自己支下载.很好用的

@BIOS 2.03.part1.rar

@BIOS 2.03.part2.rar

@BIOS 2.03.part3.rar

网友:
额,用@bios啊,不过………问题是是哪个封装的bios啊?这个方法只适合可以拔插的bios.焊的那种会坏掉的,而且我记得………技嘉现在大部分主板都是双bios的吧。。。。

网友:
编程器就是基地卖的这种,速度很快。我上面给LZ说的也是个windows下刷的,我在台式机上试过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