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声音自动变小,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1-09-28):
右下角喇叭自动向下滑动,全部格式化,重新做系统,按键板和键盘都拆了还是无法解决,有哪位朋友碰到过Y430这样的问题,麻烦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
呵呵你那个声音调试是不是触摸的哪款啊

网友:
会不会是声卡电路中调节音量的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我以前碰到一个HP机器,是EC问题啊!!!~~我哪次是虚焊了!!!加焊后就OK啦!!!~

网友:
用的是什么系统   如果是WINDOWS7的话   看看有没有其它的音频文件在运行     以为 WINDOWS7系统  有两个音频文件在运行的时候 会自动把声音拉低的

网友:
Y430的EC 还是H8之类的管理芯片么? 只知道 T40  - -

网友:
看看IO的一个静音信号  是不是又问题。。。。。

网友:
是什么控制的?

网友:
这个本子哥哥你修好了就一定是高手  哈哈  我也遇到一个 换过键盘  快捷键条子  IO  刷过BIOS都没好哈 最后给一个联想工程师搞定了  我也没看出他动的哪里  有需要的话可以代劳哈 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