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ATI独显屏有雪花现象解决方法

楼主(2011-09-28):
本人使用的是y460机器  在使用ATI独显的时候屏幕会出现雪花现象     集显的正常     ,   lenovo的售后说刷bios能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是给lenovo做二级维修的,所以在售后拷贝一个y460bios  刷上,bios在dos下运行的,       刷完bios 进系统果然没有雪花了   ok     这还第一次看到、 我把bios发上来共享

网友:
就是白色的雪花吗

网友:
经验啊,我一般就会查屏,屏线,显卡。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白色的雪花

那就有可能是驱动没打好,他的显 卡本身不容易出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