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T 256M 128b花屏?

楼主(2011-09-28):
显卡原来故障是GPU坏不显示,换了一个GPU后显示了,但是花屏,报错结果是A16-------A23八个数据位错误,把A区的1  2两个显存换了还是一样,取下1   2显存测数据线和LDM  UDM对地阻值正常。加焊了3   4显存报错故障一样,最后把GPU在次加焊一下,报错故障一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显存跟GPU之间数据线断了吧

网友:
测了A区第1个和第4个显存的,这些引脚的对地阻值如下:
UDM   314
LDM   313
VREF  413
CKE   312
WE    75
BA0   75
BA1   75
UDQS  314
LDQS  313
RAS   76
CAS   74
CS    75
CK    90
把A区第1个和第4个显存对换还是报A16-----A23错误

网友:
高手来看看啊,这种问题确实很纠结。

网友:
GPU是好的吗?没有假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