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6515b 开机进不了BIOS 死机

楼主(2011-09-28):
      当时机器来的时候是 进液了  就在背部内存槽上方 (由于相机没带 所以图片不能发了 请见谅)  处理干净  加电一试 电流0.7A  感觉像是CPU 没过  AMD TK57的 U  手头上有TL52的 只能换上用了  现在机器能亮  新故障是  现在机器进不了BIOS 死机了!~    南桥换过  故障依旧   请各位老师给个意见吧!!

网友:
还是先着重看一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断线的,要仔细,每个腐蚀的地方都要测一下.

还有就是北桥的事了,加焊一下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你外接一下看死不

网友:
感觉会不会是你换的U不兼容啊

网友:
    外接也是死机  U以前在V300机器上试过 能通用

网友:
北桥看看 这机子北桥容易虚焊~~

网友A:
进液的是地方有没断线哦!!~

网友:
是裸机测试吗?下掉外设在试试

网友B:
就没有人怀疑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没有人怀疑BIOS问题?

  刚才刷了BIOS   从官网上下的  就好了一下  接下来在试就故障依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液的是地方有没断线哦!!~

   这个机器进液不算严重   刚才查了半天没看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CPU 坏了吧

网友:
换个北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裸机试的   外设没上~

你按压下CPU座子,内存插槽看看,COMS电放下~~还有就是有些SD(坏的)卡没拆下来也会造成

网友:
换一个 比哦三芯片

网友D:
bios芯片我擦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芯片我擦打错了

    换了个BIOS芯片 然后在论坛里找了个程序  还是那样  第一次开机正常  然后就故障依旧了

网友:
做北桥,还得不行的话,多换几个CPU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