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R400的怪故障 求解决

楼主(2011-09-28):
R400的机器,拔掉CMOS电池可以开机一次,保存住时间,再开机不亮。不插CMOS电池每次都可以开机。求助中,有解决了的朋友吗? 南桥换过 BIOS 刷过   还是老样子  有解决了的朋友么

补充内容 (2011-10-16 12:55):
已经修好了  是BIOS 设置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1-10-16 13:06):
我新开了一个帖子说明了解决办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

网友:
我遇到过R51E的类似情况,换CPU好的。

网友:
我试试看看  这台机是部队的已经收钱了 搞不好的 有些麻烦

网友:
看COMS电路哟

网友A:
这问题是个通病,刷个BIOS就能好的.论坛里有这个贴,你搜搜.

网友:
COMS 会导致不显示么 BIOS一刷过了呢  看好一楼的问题表述

网友(点评):
BIOS有版本的啦,多试几个喽

网友:
路过学习来~~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解决了分享下啊

网友:
貌似 R400 好多这个问题  不知道有人解决的么

网友:
哪不开机, 的时候是不触发还是触发之电流不

网友:
第二次开机是 电流到969MA  不懂 但是看电流表表的摆动感觉已经捡到内存了的

网友:
学习中!!!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是个通病,刷个BIOS就能好的.论坛里有这个贴,你搜搜.

论坛搜索出来的都是没有结果的 或者没有修好的
坛里的 老师们 没有碰到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搜索出来的都是没有结果的 或者没有修好的
坛里的 老师们 没有碰到过么

肯定有的,我上次修过一台,也是这个问题,就是从论坛里找的.我有但是容量太大发不上来,要不你加我QQ:1973069750

网友:
不好搞啊   还是没有搞好呢

网友:
不好搞111111

网友:
请问楼主,不插CMOS时开机,是插电源自动开还是使用开机键开的?
如果是自动开的,我建议查开机键
哈哈,上次我接一台Thinkpad R400机器,不开机,就是开机键的问题,它的那款开机键是贴片那种,很薄.

网友:
就是,IBM SL400的那个开机键也是个难题,换又没得换,要按很久才能开机。

网友:
查下RTC电路撒

网友:
开机按键没有问题呢   很正常 不难按的 开机键  想了几天 会不会是休眠电路引起的呢  曾经修过ASUS 休眠开关不弹起来的 就是这个样子的   不同的是 ASUS是第二次无法触发 拔掉主板电池就行

网友:
感觉还是BIOS

网友:
楼主再刷个BIOS 看看

网友:
继续等高人指点呀

网友:
R400遇到按了开机键,上电了,要十分钟才亮机,刷16M的BIOS就好了

网友:
还有16M 的BIOS  呵呵 这么大 没有大芯片BIOS呀

网友:
还是没有解决呢

网友:
奇怪的问题,想不通

网友:
这个故障我也在R400身上碰到三例了,都没有解决,换过显卡,刷过BIOS(BIOS是在官网根据序列号下载后用软件提取的,应该是正确的)。所以也非常想知道有谁找到根源的,很明显,这应该是R400的一个通病。

网友(点评):
看样子 也是跟我一样呢 只能换板了

网友:
遇到一台T400   把切换独显不显示     集显正常使用

换了显卡   做了显存    刷了BIOS   无法解决  估计和楼主的问题是同一个

网友:
应该是通病只能换板了  无人能解

网友:
还是无人能解呀 哎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很有可能 BIOS有问题,在X200上遇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
meiyou yong d ne

网友:
感谢大家的关注   最后在我的不懈努力下 解决了  分享一下 希望 能加精
冥思苦想了两天  最后把目标定在 BIOS 设置上面  上图  进入BIOS 界面  Config—Display  半小时前 上传下载附件 (23.73 KB)
设置成这样  解决问题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2011-10-28):
已经有结果了 结果在36楼

网友:
你看下进系统后还是独立显卡不?R400的机器可以改用集成显卡,在CMOS中进行设置。

网友:
楼主是否可以查查CRT电路捏

网友:
已经修好了的

网友:
bios设置?会是哪里没有设置好不懂

网友(点评):
认真看帖 你应该能找到你想要的

网友:
学习了 不过我想看看你的那个帖子 有地址吗?

网友:
这个碰很多了,好像是把BIOS设置成集显的就OK了

网友:
36楼是正解  我的机子也这样搞定了

网友:
学习中啊啊啊啊

网友:
真的学习到了,强啊

网友(2011-12-12):
有独立和集成 两个可以选,为什么一定要选独立的·

网友:
你开的贴子的链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