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壓對地短路維修方法(3V&5V維修方法)

楼主(2011-09-28):
電壓對地短路維修方法(3V&5V維修方法)

9-6 電壓對地短路維修方法(3V&5V維修方法).rar

网友:
申请转正-電壓對地短路維修方法

网友:
下载后是这玩意,直接发贴就行了,有必要打包成RAR格式吗?

贴子中的E文到底是什么意思?

3V,5V對地短路維修方向
目檢:Chipset (Southbridge, Northbridge, I/O chip, GD75232, Sound chip, AC97, PWM... 是否有燒毀, USB, P/S2 Connector, CNR Slot, Chipset…是否有撞壞造成短路.
觸摸:打開電源觸摸 Chipset 是否有發燙.
電源不打開時,用電表檢測那組電源短路,再決定移除短路電源有連接相關晶片,PWM,電阻電容..
Main chip 南北橋,I/O Chip, Sound chip, AC97, PWM…都移除短路沒解開,建議換板.
*.注意: 3V&5V短路維修方法 Chipset 移除至短路解開再焊,不能移除一顆換上顆,有可能換上新 Chipset 因短路電源沒解開, Turn on power chipset brunt 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