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磐正AF520T 的主板第二屏的画面看是什么?

楼主(2011-09-28):
客户送修一块磐正AF520T 的主板,说是从起不亮,我上机试了一下,进桌面很正常,声音网卡都有,点从起机器果然点不亮了,手动也不亮。检测卡复位正常,代码00 ,有时开机直接跑00,有时能点亮,最后我把bios芯片拔下,然后又插上,开机出现这样的怪故障,大家看一下图片第一个图片是第一屏,第二个是第二屏。然后就停止不前了!看上去像是更新bios文件,刷了bios 还是一样,各位高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等待中
  这是第一屏
这是第二屏
这是主板

网友:
刷BIOS看看呢 或是CPU座子虚焊啊

你说的话,看不明白,

网友:
再刷一个新的   你好好的看下BIOS座子有没有损坏的  我上次 修到一块和你一样 的 座子 都长发霉了 焊在主板上保险点

网友:
刷刷bios吧,bios坏掉啦

网友:
这个就是这个主板的特色功能:ghost-bios,你就算去了bios芯片也能正常跑码。因为bios程序集成在io里了。你这个情况有可能是桥的问题,自己慢慢找找吧。我以前遇到过就是桥的问题,没bga让我搞挂了。

网友:
bioss刷过了,不行。开始我也想是bios座子拔脱焊了,可是仔细观察用针拨了拨没发现又脱焊点,我就是 动了动bios 就成这样了,我把bios 直接焊上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那就好办了!马上旱桥!谢谢!

网友:
楼上都说刷Boos说 的也没错,,除了刷boos    1:把外设(接口)包括显卡和网卡之内的都拔掉:2:cpu拆下,重新装上去试试,不行就换一个,3:换一个电源 4:查cpu的工作条件 电压 时钟 复位

网友:
如果BIOS没问题,轰南桥试试吧

网友:
肯定是BIOS问题

网友:
有可能 是 北桥 虚焊

网友:
不能乱搞桥的,先查查信号线路,到最后才想桥的原因

网友:
这个板 的BIOS好几个板号,你都依次刷下BIOS 把

网友:
单桥板 你懂得

网友:
各位大侠,故障找到了,我把bios座子拔掉,直接焊上,开机一路跑马过了,进系统正常。原来还是bios座子的问题。

网友(点评):
楼主,这板子那个不能重起的问题好了没。也是BIOS

网友(点评):
希望楼主分享一下那个不能重起的问题怎么搞好的。

网友:
多谢分享宝贵经验知识……

网友:
轰炸(卢沟)桥..

我是刚来的 -10 你这灌水也太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