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fsp电源,+5VSB 1V左右浮动

楼主(2011-09-28):
电源是fsp的电源,很重,大电容680UF,没有问题,300V直流输出正常。431应该没有问题,我换了两颗了,情况还是这样,我拆开一个好的电源,对比测量一下431,也是正常的。楼上,辅助电源开关,是不是两只945?这两只945也是正常的。 该电源的管理芯片是fj3528,芯片也换了,但是+5VSB还是1V左右浮动。带电测3528所有的引脚,都没有超过2V的,且大部分的电压也是1V浮动。有点搞不懂了,请各位DX进。

网友:
最好上图看。看似应该检查辅助电源的供电部分是否正常?

网友:
图还不太会哦,就是辅助供电不正常,辅助电源的变压器次级输出也是0.几V的波动,初级是对的.不会是辅助电源的变压器有问题吧?我对比了一台正常的,分别测量了辅助电源变压器的各个绕组,都是对的啊。

网友:
经检测,一只肖特管坏,PS101R,换上,正常
ps101R能不能用fp102代换?我看参数都是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