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9液晶不通电

楼主(2011-09-28):
测12V和5V都没有。已经换过P1337和光耦,431。
P1337的第一脚为5V,第2,3,4,5电压为0V。6脚5V-12V跳变。 8脚300V-230V快速跳变。
P1337已经换了2个了。没后级也没有短路,功放电路已经断开。 开关管好的。无二极管击穿。
电阻都正常。

网友:
不要光想着换P1337,检查下小电阻。

网友:
小电阻都测了很正常。没有坏的。

网友:
测下贴片电容有没有漏电,我遇到两台电容漏电引起的无输出

网友:
那一个电容啊?

网友:
上面就一个贴片电容。我给拆掉了。还是不行。。。

网友:
典型的整流出来后级短路一样不输出电压。

网友:
直接测整流二极管对地。三分钟搞定。

网友:
你是说12V和5V的整流管?
还是前级300V的整流管?
我把后级12V和5V都断开后还是一样。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