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无待机电流,短接有待机不显

楼主(2011-09-28):
机型:HP4416S。
板号:6050A2268301-MB-A03
电路图 P09C2.0D_A04416S

网友:
这板显卡供电上管挂的多了,保护无待机不上电。

网友(点评):
可是不对啊,我测过了上管。Q1030。是正常的。而且电压也出来了,1.01V。你再看下是不是这样,或者是别的问题

网友:
量下EC 有没有发出ADP_EN KBC_VCC1_PWRGD 两个信号?

网友(点评):
ADP_EN电压为0V。KBC_VCC1_PWRGD 电压有3.3V

网友(点评):
看这情况还是不通的。会不会有EC坏?或者是BIOS?我找不到BIOS是哪个~!

网友A:
还是找到原电路比较好。把原电路修好呗!

网友(点评):
我现在不就是在修原电路么?

网友:
找到原电路比较好。把原电路修好呗!

melody198601 -10 能别这样刷分行不?说的全是废话,还是复制.

网友:
EC 的ADP-EN电压没有开启 开什么原因导致EC关闭ADP-EN信号

网友(点评):
这正是我想知道的~求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找到原电路比较好。把原电路修好呗!

呵呵  加油   好好修吧 !

网友:
会不会北桥空焊造成你说的管子不通呢

网友(2011-10-29):
今天我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Q1009的123脚电压19V 4脚电压也是19V 5678脚电压0V  没思路  主板上原件很多都没有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