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2011-09-28):
一台是IBM6734-AB1,现象是屏是有显示的,但会闪,闪了会从显示屏底下开始变亮就是一点点变白,而且是很有规则的大约占屏五分之一开始变白,等那部分变白后再占五分之一又开始变白,换通用点屏器还是老样子。
还有台是L193B,他是屏幕的左边一半缺色而且在白色为底的时候上面有几条黄色的粗竖线,另一半显示正常。换通用点屏器还是老样子。
问:这两个显示器是不是百分之一百确定是屏坏了吗?还有没别的可能?或者说刷下屏的程序能好?

网友:
两块屏都坏了,而且属于无法修复的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