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

楼主(2011-09-28):
俺是一新手,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资料中所谓的“不触发”是开机没有任何反应还是只有CPU风扇转其他的均无反应?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点评):
不触发也就是不通电或不上电,叫法不同,意思都是指点开关没任何反应,风扇也不转

网友:
不触发 是指接上电源  按开关 电流没跳变

网友:
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看电压   灯 什么反映

网友:
开机不触发是按了电源开关后,没有任何反应,如果风扇转一下停了,说明有短路,也可上检测卡看看开机瞬间指示灯反应

网友:
不触发就是开机不会跑码

网友:
这是基本的,是不通电

网友:
PWR-SW那两针。

网友:
谢谢你的指点,以后有问题再向你请教,可以吗?哈哈,谢谢了!

网友:
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网友:
谢谢你的指导,收徒弟吗?我先报个名。

网友:
通电按开关,无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