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21e 预热问题

楼主(2011-09-28):
一台飞利浦221e的液晶显示器 每次开机都有 预热一下 少则 几分钟 多则1个多小时 亮了就没问题了 请教下各位 这是什么问题
液晶显示器
新安江
建议编辑一下标题,有点不合适!

网友:
有没有拆开看下,看看有没有电容爆的.再说吧

网友:
这个是通病,灯管过热所致,,可以该两灯的高压板上去,,碰道几台

网友:
估计是板上有电容爆了

网友:
拆开过了 没有电容爆

网友:
外接试一下。

网友:
灯管问题 或者 高压有问题 有遇到过

网友:
灯管接头改换下可能会好,灯管问题来的,不怕麻烦直接灯管全换掉。不然改接头和改高压条试试。

网友:
如果没有修过最好送到专门的维修店,否则连显示器也拆不开

网友:
遇過Farrari的液晶,也是一樣要預熱才能開機使用。
尤其是BGA晶片烤過後更容易開機,但是冷掉後就不開機了。。。。
最後還是解決不了,殘念。
厲害的是,溫度用超超超高,晶片都不會掛,都還能開機。

网友:
我碰到过AOC 是这种问题,,直接把高压板的保护去掉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