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黑屏

楼主(2011-09-28):
客户拿来一T43黑屏,开机电流0.8,代码00
黑屏

网友:
先做南桥吧

网友:
看看电源芯片有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如果光板是0.8A,就看一下时钟与复位!!~

网友:
T43南桥爱坏,82801FBM南桥,一般都是他问题

网友:
容易虚焊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看看CPU供电和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