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k8vt890 北桥供电发烫

楼主(2011-09-28):
开机不跑码,测试卡显示f5, 断电用万用表测试北桥右边Q51管子对地阻值只有16欧姆,
内存供电管子Q56 s级对地阻值14欧姆,开机电压为1.6v都是正常的。Q51很烫手,
怎么修?是不是北桥短路了呢?
各位朋友给点思路。。
我都不知道怎么修了,VDDQ1.5v,电压偏高啊

头像被屏蔽

网友:
先测CPU供电,多少

网友A:
先把q56 拔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q56 拔了看看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先測 CPU 供电

网友B:
你说的那个1.6应该是给北桥的供电吧。这样的话应该就是北桥的电压不正常才引起的发烫。桥发烫不一定是坏了。有的时候是供电没有也会发烫的

网友:
关注中,值得学习

我是刚来的 -4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那个1.6应该是给北桥的供电吧。这样的话应该就是北桥的电压不正常才引起的发烫。桥发烫不一定是坏了。 ...

供电有的,1.6v,比标准高了0.1v, 内存旁边的管子还没有焊掉,怀疑因该不会是那里的问题吧。
Q56的电压出来是2.5v,正常的,只是对地电阻怎么那么小?只有10几,
看过图纸了,
Q51D极由 南桥背面的Q49提供的vcc25.而且Q51和Q49的型号完全一致,
摸了Q49也有点发烫,不过没有Q51厉害些。我想肯定是Q51后面短路了。
Q51的有3个点连接,一个是vdd,一个是BC188接地发现根本没有安装的,一个是Ec33,取下来测也很正常。
那肯定是vdd后面漏电了,不过看图纸上,vdd就是通往北桥的,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估计没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那个1.6应该是给北桥的供电吧。这样的话应该就是北桥的电压不正常才引起的发烫。桥发烫不一定是坏了。 ...

供电1.6v。就是供电角1.6v 的对地阻值在拆掉电容EC33后测试 才56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