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300 蓝屏

楼主(2011-09-28):
DELL X300 蓝屏
多数为进入系统后没几分种蓝屏,有时系统启动一半就蓝屏.请教是什么原因?
安装的XP,CPU是板载的,主板已经换过,内存代换过.

网友:
除了主板和内存,还有硬盘和系统都要试试

网友:
蓝屏。你找个低版本的xp(比如sp1或者没sp补丁包的)并且是安装版的试下!ghost版的在有些机器上蓝屏蛮正常的!特别是老机器

网友:
你主板与内存都掉了!!!~为什么不换系统,与硬盘啊!!!~

网友:
可能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内存和硬盘逐个更换,肯定能找到问题的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装系统试试,不行再换硬盘,慢慢找吧

网友:
   可能是电脑问题,建议你换一台电脑,呵呵

网友:
硬盘和系统。还有驱动!

网友:
最好硬盘重新做下,全新安装系统.

网友:
你那个机器好像有高级模式吧    你看一下主板BIOS 里面的设置

网友:
按你们每个人的方法我逐一试一下..
结果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网友:
硬盘和系统呗

网友:
系统也可能有问题啊

网友:
【蓝屏故障】0x00000023错误表示采用了FAT、FAT32文件系统的磁盘驱动器遇到了问题。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磁盘驱动器本身存在故障引起的,例如磁盘错误、文件错误、磁盘碎片过多、磁盘读写过于频繁、存在体积过大的文件、中断要求封包(IRP)受到了损坏等。如果遇到0x00000023错误,建议首先执行磁盘扫描程序对所有的磁盘驱动器进行全面检测,看看磁盘驱动器是否存在磁盘错误或文件错误;其次请暂时关闭所有可能在后台对磁盘驱动器中的数据进行操作的软件,例如杀毒软件、数据备份软件等;再其次请执行SFC /SCANNOW命令,检查一下Windows系统文件%SystemRoot%\system32\Drivers\FASTFAT.SYS是否受到了损坏或丢失;最后请在Windows中重新安装一下主板驱动程序提供的SATA或IDE控制器

楼主请看看上面的蓝屏故障解释,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跳过硬盘的模式了吗

网友:
看看系统跟硬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是给别人修电脑还是电脑给别人修过?
蓝屏就换主板?不懂

网友:
慢慢一步来  先硬盘 再内存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