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版号LA-3691P无待机

楼主(2011-09-28):
今天接收了个联想机器版号LA-3691P无待机,3.3VALWP和+5VALWP都没有,该如何维修啊?B+,VS.VIN电压都有,max8734A也换过。这种情况谁说明一下啊

网友:
你看看  8734的ON3 和ON5  那两脚的电压出了没   应该没出    你打下拿两脚的阻值  是不是有短路的

网友:
学习了!!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没有待机你看一下8734A的工作条件正常不啊!!~

网友:
哦。好的,我这就测试一下去,谢谢!!

网友:
刚才看了一下是一个pr19坏了,就是阻值太大找不到合适的换,郁闷中…………

网友:
是不是只要LA开头的主板都会用到这个电阻啊

网友:
直接用导线短路试试

网友:
查max8734A的工作条件,开启信号。-

网友:
查工作条件.如果满足.就换个芯片看看

网友:
这个电阻我换了,找了个NC6400的主板换的。现在好了,呵呵!!谢谢大家了。!!这个电阻肯定不能用导线短接的吧!!我感觉这个好像是取样电阻吧!!

网友:
已经解决了呀,收下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也谢谢论坛上的图纸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