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515 声卡问题

楼主(2011-09-28):
插音箱可以 插耳机不行 喇叭有声

网友:
你看看你用的是那个版本的驱动  那种显示为红颜色小喇叭的  驱动要在 里面设置一下的  一般这种驱动   你一擦上耳机他会跳出  一个对话框   让你选择  音频输出的路径的

网友:
你看看哪个接口是不是有问题吧!!!~我碰到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