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k84维修一例

楼主(2011-09-28):
    修APPLE 机修得不久,所以修APPLE技术也就一般。言归正传。这机进水,之前也被同行一修过,上电灯不亮(NVIDIA+INETL架构的要想开机灯一定要亮),清洗好腐蚀元件后我直接量PP3V42_G3H_REG电压,因为这电压没有侦测灯就不会亮,但=PPBUS_G3H电压(12V)就算短路而PP3V42_G3H_REG电压正常,这时指示灯都会亮,当然也不能触发了。
     量到PP3V42_G3H_REG对地阻值20欧,看来又是EC挂了,

通电一烧果真发汤(这EC BGA封装,上珠子0.3mm左右都OK),换完后上电指示灯亮了,开机可显示,但进水的APPLE机很不稳定,主要是一些进水的电阻阻值会变大,之前刚修进水的APPLE机返修率极高,故障是开机一会就休眠了,经过一段时间研究,发现SMC_ONOFF_L信号引起。拆开机直接更换R5070,再测试二天都没问题。维修结束。
晚上再上传图片。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258540977/QQ/WinTemp/RichOle/MBGKJ(BG6[Q8]PQ7M0OTV)7.jpg

网友(点评):
兄弟现在不错了哟,像苹果进军了,呵 呵,有空来我这里坐坐

网友A:
苹果的本本 ,修的多了就很顺手了 只要点位和图纸到位,修起来着的很舒服!

网友(点评):
对,主要是价格高,修得舒服。

网友(点评):
是哦,站的高赚的爽。修好苹果的几大家族生活就小康喽

网友(点评):
I不是修得舒服 是数钱数得舒服吧

网友:
请问下楼主,PP3V42_G3H_REG,是哪个电压?谢谢,直接回复我。

网友:
这是一个待机电压,主要提供给参与触发的芯片供电和复位信号,晚些有空时上图纸你就知了。别外电源接口的第5脚信号ADAPTER_SENSE的电压,正常是3.3V,给连接电源指示灯。待机电压正常后指示灯不亮才去量这信号。由于进水,经验是待机电压不出,所以直接量L6995电感。

网友:
  那个H8植0.4的球就可以了。。我亲自植过的。。
修苹果,如果连图纸和点位图都没有的话。。基本上只能靠手摸,眼看了。。

长治笔记本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本本 ,修的多了就很顺手了 只要点位和图纸到位,修起来着的很舒服!

肯定舒服了,图纸,点位图。。
最重要的是明明白白的时序都列出来了。。哈哈

长治笔记本维修

网友:
还没修改苹果机器的  无从下手

网友:
哪位大哥能给我全些的图纸和点位图呢,我快从学校毕业了,理论学的还行,就是愁这没电路图和点位图呢。

网友:
我有一台APPLE  K20的机器,和楼主的差不多,也是进水的,还在修

网友:
正在学习修苹果机啊  楼主麻烦传下图纸啊

网友:
像请教一个问题,这个EC好像有程序,你们哪里搞这么多的聊板来拆EC

网友(点评):
就几片料板,广州有一家专做苹果,不过配件贼贵。

网友:
楼主  修苹果很厉害哈

网友:
苹果的机器不好修。。。楼主发下图纸呗。。

网友(2011-12-30):
问下楼主可有苹果A1150的图纸和点位图!

网友:
苹果目前还没有接触过

网友:
学习了  楼主经验挺丰富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