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HP420 不触发

楼主(2011-09-28):
神舟优雅HP420 不触发,量3V,5V正常,EC,南桥晶振都起振,按开关无反应,量电池口有16.8V的电压,量了一下CC-SET 0.4V,更换了充电IC 8724E还是一样,PQ42 8脚为16.89V电压,更换了EC也还是不行。

查了DCIN,18.6V
ACIN:4.76V
SHDN:3.12
升压二级管PD23:17V
修了二天了,还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点评):
你看看EC有没有发给南桥的有效的触发跳变 如果有 那就是南桥的待机条件没有满足,如果没法没发出 查EC的待机条件 还有适配器插入# 电池电量低 睡眠开关 这些信号 如这些信号都有效 EC也不会发出PWBTN信号给南桥的

网友(点评):
EC或南桥吧,

网友:
南桥起振了,EC可超振了呢,EC型号是什么,应量下看看EC触发南桥的信号在按开关的瞬间可有变化,如有拉低说明EC工作正常,南桥没工作,如没有重点查EC工作条件

网友:
其实不触发故障都可以这样查不一定对应什么的型号

网友:
我总觉得电池口有16.8v的电压不正常。我一直在修这个电压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主板不开机应该和充放电电路没有关系,重点IO和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我明白了,我可能进入了误区,一直在修电池口电压16.8V的问题,你是说这款机型电池口有16.8V电压是正常的 吗?

网友:
修出来之后发表一下啊!!!学习!!~学习!!~~

网友:
先看看EC工作条件了。,然后南桥的几个条件

网友:
主要应该EC,南桥查工作条件。这两个对触发很重要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吗,EC到南桥之间的条件,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建议先换个EC看看

网友:
你这个升压二极管怎么样是10几伏的电压呢,还有,你再查一下D/C#和B/LC#这两个信号,再就是看看BIOS了,从长计议

网友:
D/C#
这个信号是低电平。

网友:
南桥看下时序看下

网友A:
电池接口旁边的一个复合二极管被击穿了

网友:
楼主你追查一下DCIN这个脚、VAD-1这个信号应该是适配器过来经过二极管 电阻分压得到的,总感觉你那个DCIN脚电压有点高。 这个板是广达代工的吗?

网友:
好。我来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接口旁边的一个复合二极管被击穿了
这个复合二极是哪个

网友:
EC 到蓝桥的的开起信号过去没有哦。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的复合二极管

网友:
应该重点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一下RTC复位看看有没有南桥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