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6N显示器二次电压低75V,那里故障?

楼主(2011-09-28):
一次电压51V,二次电压75V(行管C级),G1电压120V,行管B级0.023V,行包换了一样。不知那里故障,特向各位大侠求教。谢谢了

网友:
二次电压75V,也不低呀,,这个要看显示模式,,

网友:
在1024-768下测的,G1电压高再查那里?这条路我查便没有坏的。

网友:
你说的都很正常呀,G1是负压吧,接信号试了吗,有的不接,B+是上不来的

网友:
你说的是CRT吧,。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G1电压有信号—70V,无信号--130V。二次电源有无信号都是70v,电流达1.7A行管开1分钟没烧,调高加速极电压能见图像,就是两边响里弧。不知什么原因,望指交,谢谢了。

网友A:
行偏转线圈及逆程电容看看有没有短路的。首先应排除行电流大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行偏转线圈及逆程电容看看有没有短路的。首先应排除行电流大的原因。

行偏代换过,电容量过,都没问题。另一台同机子我量过,电流是1.2A可正常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行偏代换过,电容量过,都没问题。另一台同机子我量过,电流是1.2A可正常使用。

一般17纯平的机器行电流超过1A就可认为不正常。
注意是行电流,不是指一次电流!

网友:
不会是二次电路有虚焊点引起的吧?仔细检查一下看呢。

网友D:
在1024X786下二次电源在75V有的显示器是正常的,现在还有什么故障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1024X786下二次电源在75V有的显示器是正常的,现在还有什么故障现象?

在800--600下画面可以就是行幅不可调,枕形失真。行幅管已撤下,b--e电阻很心有1K多点,准备换换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17纯平的机器行电流超过1A就可认为不正常。
注意是行电流,不是指一次电流!

我是断开行管C级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断开行管C级测的,

断开行管的C极后,行电路都已经没有工作了,还叫测行电流吗?

网友:
要把电流表串与二次电源与行电路之间。

网友:
我遇到过是行的逆程电容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