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30无待机

楼主(2011-09-28):
故障机器:DELL D630{独显}
故障现象:按开关无反应。
维修过程
1.为防止故障扩大,首先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各大供电电感对地阻抗是否有短路,测量值基本正常。
2.接上19V直流稳压电源,电流表显示电流为0.02A,用万用表打到DC20V档,量待机电压3V.5V的电感pl36. pl37没有3V,5V,(前面已经量了电感没有短路,接下来就量产生待机电压3V,5V芯片PU20(ISL6236)的工作条件)。用万用表打到DC20V档,测量PU20的第6PIN 的工作电压VIN为19V正常,第1PIN的REF为1.99V正常,第14PIN和第27PIN的EN信号1.5V,正常是3.3V。芯片PU20在收到该EN信号才会产生待机电压3V,5V。EN信号由IO{U22}发出。量IO的工作条件。IO有两部分工作电压{说明一下:+RTC_CELL 和+3.3V_ALW。IO先由+RTC_CELL供电产生ALW—ON,ALW—ON送给PU20后产生+3.3V_ALWP后;+3.3V_ALWP转换成+3.3V_ALW,然后再送给IO}
3.量的IO工作电压+RTC_CELL{3.3V}只有1.7V,不正常。+RTC_CELL由北桥的供电IC{PU21}6PIN通电后,PU21的第5PIN自动生成+3.3V_RTC_LDO。 +3.3V_RTC_LDO经过D13 后转换成+RTC_CELL供给IO。既然+RTC_CELL不正常,那我就根据这个流程去量,量PU21的第5PIN的+3.3V_RTC_LDO也只有1.5V。D13的第2PIN电压相同,奇怪了,加焊PU21,换了一个PU21 电压不变,拆下D13,PU21的第5PIN的+3.3V_RTC_LDO正常  这样的问题是那里出问题了 啊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在线等啊

网友:
+RTC_CELL
找个电压怎么回是北桥供电IC产生呢?待机下那个IC不可能工作的,应该还是BIOS或者I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