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们帮个忙吧 死6910P

楼主(2011-09-28):
今天一台6910P  充电电流乱跳 有时候0.05有的时候1.2几A   还有有时候重启有时候就不重启啊  怎么办啊  郁闷啊 而且充电电流乱跳之后测电池的电压正常啊

网友A:
换个充电芯片看看

网友B:
换个原装适配器吧

网友:
6910P充电芯片容易挂是通病来的,你可以换个试下

网友:
换一个芯片实实,不假电池会不会重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原装适配器吧

换了 还是不行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充电芯片看看

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
没有帮我解决的么

网友C:
看故障像时充时不充电,可以先换个电池,然后在去查电池充电IC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故障像时充时不充电,可以先换个电池,然后在去查电池充电IC条件。。。。

电池是好的 我们这有修电池的 测了 是好的啊

网友:
你进系统看一下充放电切换,电池有没有认到,还是量一下充放电IC和周边的阻值有没有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