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c主板跑D1

楼主(2011-09-28):
今天接修一块945主板上电跑D1,测内存供电为1.96v. vtt电压为0.95v.以为内存条坏换另一根还是跑D1.
后重新主板上各电压,发现南桥供电的1.05v,只有0.78v,查358的第5脚电压也只有0.78V,拆上偏置电阻220,测正常;再拆下置电阻01A(100欧)只有68欧,从料板上找一个01A电阻换上,上电,诊断一路跑;显示器也正常显示了.
此时测电压为1.03V

网友:
很好的实例,我有块主板内存供电偏高都还未有头绪呢

网友:
但有一些945的主板,跑D1就可以显示     了

网友:
学习一下,顶!

跑车霝魂 -6 严禁灌水

网友:
电阻变质?又学到了,感谢LZ分享

网友:
哇哦  每个都这么厉害 啊

网友:
能查出是电阻问题楼主高手啊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说358的工作原理啊。。。我也在为这个愁着。。。VREF2。5又是谁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