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 进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1-09-28):
机器型号: 联想 Y430
机器板号: LA-4142P
报修故障: 不开机,有进水。
维修过程: 找不到图用的是 LA4141P的图参考修的。 裸板没有发现明显进液地方。 3V 5V 待机正常。可以触发,上电到0.04A   5秒左右掉电。  反复上电,发现 1.05VS  1.8VS 等都没有。查图看到
实测这里的D极正常。1.5V 但是 1.5VS 没有正常发出。同样1.8VS 也没有。 要想1.5VS正常发出U36G极必须为高电平。
G极为高的话。Q34 G极为底电平。使+VSB 的电压过去。 实测Q34GSUSP为高,使Q34D S极导通拉底了+VSB电压,所以U36+1.5VS 没能正常产生。
找到问题了,那我们追SUSP的产生的过程。如下图
SUSP电压是有RTCVREF 产生。 如果想SUSP为底,那必须SUSP#发出高电平。 SUSP#是EC发出来

实测EC发出了SUSP#信号。但Q22没有电压。 飞线解决。

附上BIOS和图纸

网友:
值得学习。楼主用心了。

网友:
嗯  老大写的很详细啦  值得学习啦

网友:
多谢LZ用心的分享,技术没的说。学习了

网友:
楼主真是技高一筹啊

网友:
susp需要个低电平。从而EC发出来的应该是高电平。Q22导通,RTCVREF 电压被拉低,从而给Q36的G级,Q36不导通。1.5VS正常出!~??能这样理解吧?

网友(点评):
如果SUSP是高电平的话。 Q34会拉底+VSB 的电压。使U36的G 没有高电平。 没有高电平。U36的 1.5V 就不转换成 1.5VS电压。

网友:
还不太够详细啊!要是在详细点就好了,可以学学。。。

网友(点评):
我不是给你说出来么

网友(点评):
按步骤来看,这应该算很详细的了。

网友:
SUSP#发出的为高电平 是N构造的Q22导通 拉低RTCVREF, 则SUSP为低电平  Q34就不导通 +VSB 1.5V电压就过去了 到U36的G级  使U36导通

网友(点评):
对的。就是这个道理。Q36也不导通。低电平有效,1.5v-1.5vs才能行

网友:
关键还是要自己独立分析电路图  就好修了, 就找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