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志GF8100M 雷击后无声卡一例

楼主(2011-09-28):
接手同行一块凌志GF8100M,这主板质量非常差,目测主板已经有8个1000Uf 6.3V的固态电容已经爆了,一阵汗颜,严重怀疑那到底是不是假的固态电容啊。

没办法,先把爆的电容全部换掉再说了,换好后,上电开机,跑码正常,插U盘也能正常进PE,上网也正常,估计桥没问题,重点检查声卡部分了。

测78L05电压,输入12V,输出0V,而且发热很严重,把声卡芯片ALC662吹开,测78L05输出5V正常,在料板上找了个ALC662装上,进PE试,结果还是没声音,怀疑PE是没有声卡的(以前没试过进PE试声),挂个硬盘装系统测试有声音出来了。

网友:
662不知道为什么相当爱坏!!

网友:
雷击的话,坏的件都是相当多的,IO BIOS 南桥 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