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0GT装不上驱动

楼主(2011-09-28):
           技嘉945的板子,系统做了N遍,还是装不上显卡驱动,老是感叹号。是不是这个显卡的水货啊。下载不管什么驱动,都试过了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芯片不行了,这种情况安装上去驱动也用不了,建议更换显卡测试下。

网友:
重做一下就有可能装的上驱动了。

网友:
应该是GPU故障

网友:
可以尝试刷个BIOS!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能不能装驱动,换个也不能装的话就刷BIOS看看吧。

网友:
不能装驱动应该不关BIOS的事吧

网友:
这种不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或者我给你说你下载一个驱动精灵试一下

网友:
驱动人生试试

网友:
你可以换一种系统试试,有可能不兼容

网友:
是不是水货,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换了显卡可以,就是这个显卡:V星阿修罗NX8500GT,就是装不驱动,win7下也试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