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啊

楼主(2011-09-28):
一个工控机,370的U,触发不亮,测的CPU无电压,检测主板发现SD内存3.3V供电偏低,只有1.8V,跑电路查到是一个8脚的控制芯片控制内存MOS管电压的,测的这个芯片有5V,但是控制那一对MOS管的脚,上管有3.2V,下管控制脚只有0.45V,明显有问题,但是手头上没有此类的芯片,网上也没查到,请大家看看这个芯片有什么可以代换的,最好有定义或者改线更好了

这个芯片是1脚控制上管电压,8脚控制下管电压,3脚是接地脚,5脚、7脚是相连的5V  芯片上标明是 (321 1430)

网友:
这个有点难找哦

网友:
直接从电源引个3.3V的过去不就行了

网友:
开始我怀疑这个芯片是mp1430,后来查了pdf,发现不是。考虑其他芯片吧

网友:
恩,不好找,我把那个电感去掉了,直接从橙线上飞了一根,点亮了

网友:
支持楼上的,直接飞线解决

网友:
有时飞线还是有必要的,上次我修到一片梅捷的主板,总线供电是由内存供电经过四个场管降压得来的,场管都没坏,控制电源也正常,但降到最后只有0.3V了,实在没办法就把中间两个场管去掉,飞线过去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