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10 PWR_SRC短路维修

楼主(2011-09-28):
插上可调电源,电流直跑5A.拆机,发现是进水机器,CPU供电附近大片发霉,两个上管栅极已经断掉。量的PWR_SRC对地短路,把板子洗干净。把短路的MOS管换掉,对地阻值还是只有11欧。上电源烧鸡,有两个电容也发烫。换掉,通电,DEBUG卡FRAME#狂闪了。

海连小K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纯属灌水

网友:
木看明白........

网友:
还以为维修案例了   大大的失望啊

网友:
不知道要讲什么

网友:
机器修好了吗!!!!~~~什么、情况啊

网友:
这可是给我们出难题啊

网友:
呵呵。狂闪代表什么。短路短不短了

网友:
意思是已经跑吗了?

网友:
是来请教问题,还是修复案例,有点不懂

网友:
请问这个信号谁发给谁的

网友:
修好了吧。公共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