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显卡不亮 维修 测量 思路 从哪里下手 显卡芯片是7300

楼主(2011-09-28):
求显卡不亮 维修 测量 思路  从哪里下手  显卡芯片是7300

新手求助

网友:
想精修 你得实践去了,不精修就测电压,一般都是主芯片脱焊了

网友:
测 显卡的 各个 供电 看看 有没有  如果都有还不亮的话  那就是 主芯片空焊了  需要做BGA

网友A:
BGA是什么意思啊楼上,我是新手、。

网友:
你可以去看PDF图纸阿

网友:
一般是先看电容是否爆没爆,然后焊显存。还不行就是BGA了

网友:
你可以去看PDF图纸阿

哪里有看的?????

网友:
men看看 有5V
MEI

网友:
修显卡得有一定的电子基础,不时三两句话就能弄明白的,如果几句话就会修那就没有技术可言了,所以你得有一定基础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是什么意思啊楼上,我是新手、。

BGA是一种机器,你换桥就用它了

网友:
看看上面电容好吗 ,如果都好的那就芯片虚焊了.这是最简单的检查,复杂的就多了.

网友:
去买本维修主板的书学学看

网友:
没人提到 地址线的 耦合电容

网友:
7300 爱虚焊。。。当然了供电时钟也是要先量一下的

网友:
都是高手啊。我也是新手。。。我的坏显卡还有好几十块在那躺着呢,不知如何下手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