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IO显示器怪现象

楼主(2011-09-28):
MiIO显示器,型号Q226,冠捷制造。正常开机,闪绿灯,无图像无背光,细看,屏一闪一闪的,就好像刚要显示图像就关掉了,如此重复不停。拔掉屏线后开机,白屏,然后带电插上屏线,图像和背光一切正常,关机后再开机,又会闪绿灯,无图像无背光,郁闷中...

根据2楼师兄的指点,换掉5V电路上的电容,一切正常。

网友:
电源供电能力下降,更换电解电容。

网友:
师兄果然高见!按照您的指点,我怀疑是驱动板供电不足,于是更换了所有5V电路上的电容(尽管他们并没有鼓包漏液),好了!多谢您赐教!

网友(2017-03-12):
电容漏电带不起负载

网友:
可能性很多出现这个故障

网友:
呵呵 这个留下个记号!
小心扣分!

网友:
老徐之前远程讲过

网友:
绿灯闪都是5V后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