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242 x1300 显卡蓝屏 只要一开3d就蓝屏,鲁大师温度测试也蓝屏。

楼主(2011-09-28):
客户送修。acer 3242 x1300 显卡蓝屏  只要一开3d就蓝屏,鲁大师温度测试也蓝屏。只要不装显卡驱动,怎么玩也不死机,期间装上XP,win7,装上显卡驱动后问题依旧。蓝屏代码显示0*000000EA 最一排显示ATI2DVAG。期间换过硬盘内存,均无效。初步判断是显卡硬件故障,是否对?请大师们指导。

网友:
自己沙发,坐等答案。

网友:
很明显的显卡故障啊

网友:
做个显卡吧 ,

网友:
◆错误分析:通常是由显卡或显卡驱动程序引发的.
◇解决方案:先升级最新的显卡驱动, 如果不行, 则需要更换显卡测试故障是否依然发生.

网友:
做了不会好  得换

网友:
,先做吧,已经是最新的驱动了,还是老样子。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现在有   太多显卡坏的问题了   大多都是直杀显卡    很少换了不好的

网友:
X1300想起都悲剧